显卡开机运营几个程序后花屏··

楼主(2011-01-13):
一般显卡开机进系统上驱动都正常··就跑一回3D或运行几个程序发热下会花屏··是否都是GPU的问题··求鉴定·

网友:
不一定  原因主要有很多:散热;显卡虚焊;CPU 不良;内存不良

网友:
是GPU虚焊造成的啊,这样的问题我见多了,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