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实战一列

楼主(2011-01-13):
一IBMT42客户说时亮时不亮,亮了要花屏。拿过来通电,0.4A电流不跑。内存换一根,还是不跑。拍了下键盘,通电电流跑起来了,1.2A应该亮了,不显。取键盘,按住北桥显卡,通电跑了亮了,BIOS乱码。先知经验显卡空焊,要做显卡。CPU北桥显卡南桥相隔太近,做显卡容易做坏周边。先知经验南北桥显卡全取下一起做。想一想,只做显卡,周边增加隔热层,取下显卡植株做上,通电还是0.4A不跑,按北桥一样。显卡没做好还是------再做北桥,通电还是0.4A气晕了,咋办是不是要装起试一下,装起 不跑,按北桥跑0.62又不跑,北桥显卡没做好吗?无语了,沉默了------量电压5V 3.3V 1.8V 1.5V 都有,咦CPU电压咋在掉,会不会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先知经验T42要其它电压正常了CPU供电才有,量电压都正常,查CPU供电芯片ADP3205PDF 22# 3.3V正常芯片好的那出问题。量周边原件,阻值无异常,再看咦一 二极管翘起来会不会是这出问题,补焊,通电跑起来了。装上通电亮了,报錯。完全装起,开机进系统跑3D,看电影都OK!!!!!!!!

网友(点评):
“先知经验南北桥显卡全取下一起做。”你这经验也太牛逼了吧。多贴点高温胶带不行吗,昏迷。

网友:
怎么 好像 考运气修好的 把我说晕了。怎么没有一个严格的检测 过程。

网友:
这样做维修真累也。。。

网友:
修个电脑都不容易啊,多要点钱

网友:
你咋不说T系列掉电CPU供电问题是先知经验。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兄弟 值得学习

网友:
大哥,给力啊....我什么时候有你这么给力啊
   O(∩_∩)O哈哈~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2极管弄翘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学习了,但如果在动手前先想一想,量一量,可能会少走些许弯路吧。

网友:
一定要仔细观察,前天看了一篇说是跑线路一晚上都没看见线路板正面有个烧断的开路.虽然很辛苦,但是实在不值

网友:
非常强悍!!!逮住就是南北桥!!!

网友:
纯经验式维修 没有多少味道

网友:
给力的是LZ,是先知经验。哈哈。。。拿起板来也不看下外观先?最后还蹦出个二极管翘起!!???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先知经验不少  可我还是没太怎么明白

网友(2011-02-12):
少了点分析,靠经验的就不那么精彩了

网友:
支持下楼主,这种时好时不好的玩意,真不是玩意。免不了走点弯路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 这是我在论坛发的第一张原创贴,我只注意ATI带显存的显卡怎么取焊,客户又着急取机,线路都是事后找的,在遇上T42我补上。
在此感谢先知们给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