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5不亮

楼主(2011-01-13):
修一块主板开机5秒掉电,是独桥的940主板 加焊了一下好了,诊断卡跑25不亮,显卡是独立的,拔掉显卡是25.不拔也是25,显卡是好的,这是那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诊断卡 跑 25可能 还当在内存  , 诊断卡不能单看跑码  ,看看跑到25停下后 诊断卡的IRDY 灯还有没有闪, 如果 还在闪的话建议你再换张显卡试试。 不闪的话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个BIOS, 不行的话估计桥 没加焊好。重新加焊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已经加焊了两三次啦,没问题,内存,cpu也换过,故障还是依旧,内存和显卡附近的场管我也换下来还是跑25,是不BIOS问题么

网友:
内存,显卡,主板都有可能。可以采取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各处的电压参数,CPU,桥,内存问题的话,应该能看出点眉目。

网友:
桥没做好啦,焊台不行啊

网友:
肯定了LZ的问题!就是北桥了。。。

网友:
是不是把桥做挂了

网友:
25分插显卡和不插显卡 楼主都报25 1 刷bios  2去掉网卡 这个都是通病!

网友: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毕竟你修桥可以加电的  重值看看

网友:
我根据你的描叙来看 觉得桥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能跑码,怎么说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