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 AM2主板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1-13):
今天接到一华硕M3A78 AM2主板,测试为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量主板电压都正常,14.318时钟电压正常(本人无示波器),量PANEL针脚的RESET也没有电压,PCI SOLT B15 PIN也没有电压,IDE上也没有复位。换过I/O(it8712f-s)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和北桥不亮依旧,请维修过此板的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复位 的前提是 供电时钟都有了,如果前提条件没有 自然也没有。再不然 复位芯片 坏了 也会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呵呵   兄弟  按时序 修修  先供电  再时钟 再复位。 amd芯片组的好像是有时钟芯片的

网友:
AMD的时钟集成在桥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