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主板复位灯闪一下,闪一下

楼主(2011-01-13):
今天客户拿来一片七彩虹780G主板复位灯闪一下,闪一下。维修过程:主板是AMD芯片组,CPU是M2的。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主板所有复位都一直跳变。南北桥、CPU座都加焊了,南桥晶振换了,结果还是不行,请各位师傅给一点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  各供电 电压分别都是 多少吗?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重点查内存和桥供电。

网友:
换io,换pg线路上的元器件,换复位线路上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