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Q-P75I915GL 通病

楼主(2011-01-13):
此板来时是北桥供电MOS管烧坏,电容鼓了,更换后加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测北桥旁边的电容,短路,将北桥摘下来,电容就不短路了,所以说北桥坏了,还有一块是更换过MOS管和电容后,加电能点亮,但是MOS管特别的热,几秒钟MOS管下面的焊焬就融化了,北桥微短,所以说这款主板,有这种通病,大家要注意,以为重植就能好,我也植过,不好用,只能换桥

网友:
呵呵  桥坏了就可以报废了  换桥也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