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同时就BIOS芯片和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1-01-13):
主板型号
BIOS芯片型号
芯片类型
是否可插拔
CPU
昂达P4D3
PM49FL003T-33JC
可能不支持
联想845(无具体型号)
SST49LF002A
FWH
EP-8NPAI
SST49LF004B
双模
4GLM(新天下)
SST49LF002A
FWH
V星Geforce 6100-m9
A49LF040TL
PLCC?
661GX-M7
SST49LF004B
双模
华硕K8V-X SE
PM49FL004T-33JC
同4B

-----------------
希望大家积极跟帖,我将逐步收集各种主板的BIOS使用情况。

网友:
为方便大家保存,做了一个EXCEL文档
内容其实和帖子里的是一样的。

网友:
补充说明:①是否可插拔是指芯片是直接焊在主板上还是有芯片插座的
                ②芯片代换的原则上是容量相同、电压相同就可以换。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封装的问题,PLCC不能换FWH的,单模的不能换双模的。

  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