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朝阳K41A进BIOS键盘失灵!!!(跪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1-01-13):
今客户送来联想朝阳K41A笔记本一台,主要问题是能开机但不显示,外接也不显,一看掌托旁边有个NVIDIA LOGO,小弟我内心窃喜,NVIDIA简直就是我们维修界的善财童子,活财神!废话不多说,拆开把独显拔下上BGA台先烤个几十分钟再说,烤完我迫不及待开机检测,耶,真的显了!直接进系统跑3D全部OK,心想可以交机了,哪知道重启进BIOS想设置一下,*脏话*键盘失灵了,开始以为是卡死,后来认真一看BIOS里的时间秒数都在走,再重启按F12能认到 USBHDD,但也是键盘失灵,不管我怎么搞都没用!MB的我当时不该打电话叫客户来拿机,现在客户要来拿了,BIOS还没搞定,望各位路过的神仙大虾指点迷津,小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刷个bios?
我碰到过NEC的这种问题、进系统就只正常的、E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小弟我就是没有笔记本BIOS40PIN的BIOS底座,不能刷啊!这应该是BIOS本身的问题吧?!小弟我维修经验尚浅,让您见笑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按键短路的。

网友:
楼主是进系统键盘都用着正常,但进BIOS就不行了是吧,你先刷个BIOS看看,实在不行就只有换EC了

网友:
如果楼主说在系统下都能用键盘的话,我想应该不是会是键盘按键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系统升级下BIOS看有没有效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进系统能用的,多谢大哥关心了,现在已经搞好了,确实是BIOS本身的问题,我昨天从一个论坛上下了个BIOS升级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