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的一个超变态的本本屏。遇到的兄弟要注意了。

楼主(2011-01-1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本本。看了下不认识是什么牌子的。翻过一看是中柏的。说是在苏宁买的。故障是暗屏。一看心想有钱赚了。报了200。客户说修。我就动手拆屏。看了下。做的有点变态。要把整个屏拆出来。才能把B壳拆掉。拆出屏后把B壳上的螺丝拆掉,就动手拆B壳。可是怎么都拆不动。又不敢用太大力。就用螺丝刀从侧面撬开。可是还是不行B壳和屏粘在一起就是不动。我就从屏的上部中间用手掰了一下。一看完了。屏上有裂痕了。屏坏了。想想都坏了。也要拆啊。要不然下次遇到了也是问题啊。就想法拆开了。拆开一看。晕了。屏的四周全是双面胶粘住的,难怪那么紧。客户也在旁边看着。最后查出来是高压条坏了。改了个通用的。加电一看屏中间有条亮带。还好客户好说话。给说了下他出三百。我把我收的一个华硕的旧屏给换上了。
先上图给大家看下。然后再总结下这种情况怎么拆。希望兄弟们遇到不要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总结:下次大家在拆这种四周都有胶粘的屏。一定不要从中间下手。那样坏的可能性大。先从侧面撬开。然后从左上角或右上角。打螺丝的地方。用手按着屏框。慢慢拆。这样就不会拆坏了。

网友:
有你这样拆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变态啊~感谢告知了,如果用吹风机(吹头发那个),把屏的四周吹暖这样子胶会不会没那么粘呢?

网友:
客户好说。。。。。唉。。。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办法。可以试下。。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屏可以试着用吹风机把边框选吹热了再拆应该要省力多了

网友:
对这种打胶的杂牌屏就是要小心,还好用户不和你计较
要不然好麻烦,
这种拆灯管也又风险的
千万要小心

网友:
用刀子就行了-----如果有冰箱--可一把刀子放到冰冻里--冰一下。然后去割--很容易的。一定要用那种薄的刀子。。。一定要够温度。

网友:
这屏我也拆过。也是装回去的是很惨不忍睹
真叫一个变态

网友:
ibm的屏不就是这样吗,没有什么好奇的啊

网友:
感谢LZ的提醒,我想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这种屏真是够变态的

网友:
真是够变态的啊

网友:
应该比T61的屏好拆多了吧

网友:
跟手机屏幕一样,一般我都用吹风机先吹热了,在来拆会比较好拆点

网友:
联想Y500的屏,拆过一次就知道了,就是屏四周的胶难搞,根HP520的那种一样四周打全胶,

网友:
感谢LZ的经验,不过弱弱的问下,这机器不拆屏能测高压条不?似乎这种故障应该先测高压条吧

网友:
把胶烤软了再拆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把

网友:
LZ思路有错误,明明屏非常难拆在没试灯管好坏的情况下还是去拆屏,正确的思路应该先用好灯管试试高压好坏,或用点灯高压点一下屏上的灯管好坏!

网友:
新手没拆过笔记本屏的说,手机屏我全是用裁纸刀拆的,没拆坏过一个。注意屏线就好

网友:
不知道厂家这么弄,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用哪种美工刀先将胶割开就行了。

网友:
哎,这些屏都是花钱买的教训,我上次搞坏Y460IED的屏

网友:
不论是杂牌还是明牌,有些笔记本屏,是有比较强的双面胶固定。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用力,可以用手术刀辅助一下。
本时要是注意一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做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个细活,遇到不好拆的本本,千万不能强拆硬拆,一定要多动动脑筋,仔细观察找对方法再下手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