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 PS2用不起

楼主(2011-01-13):
此板用的是IT8712F-A   GXS  GB的IO,  测数据,时钟,供电脚都有5V,排容取了,排阻换过,IO换过两个,且数据时钟都能过820电阻后直达IO,头子换过,NF4南桥补过,BIOS也刷过。现在是小写键盘灯能正常的按一下亮,按一下灭,但是其它键都不能用。键盘也换过。请问还有IO上什么信号不对能引起用不起PS2接口。

网友:
是南桥本身的问题啊,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都刷过了,放电肯定早就做了撒。

网友:
看下io所管辖之下还有无其他接口芯片,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