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电池充不了电的维修!

楼主(2011-01-13):
求教下电池充不了电的维修!HP  6325的机器!电池新的!充不了电!灯会亮!但是充半天都是百分之0

网友:
本人新手!所以就测了几脚的电压,没有插电池之前是第一脚接地!第二脚3.3 第三脚是0.5 第四脚跟第五脚都是3.3  第六脚无电压!接上电池后2,3,6,脚都无电压!!4,5脚3.3!请问高手们这正常吗?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嘛,没有弄过这问题。。。不大懂。。。

网友:
充电芯片周边都一起查下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应该先测一下电感有没有电

网友:
多测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再一个你给的信息也很少啊,

网友:
应该是D25这边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路这块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路这块
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我最开始就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部分情况下把芯片MOS管都换掉都能解决的

网友:
重点查一下SMBUS总线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周围的小元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SMBUS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
先把充电电压修出来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周边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