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X31通病的电容代换

楼主(2011-01-13):
IBM X31电容漏电的通病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能开机又是不能开机
一个是3M滤波电容:NEt JN8,一个是5M电容:NEn AJ8
还有一个是1.2V旁边的电容:NEs gJ8,
翻遍料板找不到一样的电容,想把这3个电容全换了,请问可代换的电容是那些?
220,330这些电容是否可以?
通病

网友:
耐压值相同或者稍大一点,容量接近的就可以。

网友:
济南李海民
的帖子
问题就在这了,不知道这些电容的耐压和容量。
所以烦请赐教!

网友:
容量不知道,可以并联一只电容。耐压值找别的主板相同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基本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