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改连供哪种机型好

楼主(2011-01-13):
故障率低、效果好、耗费低的,谢谢!

网友:
佳能1980的不错,我们单位有几十台。

网友:
最好是用爱普生的。ME 1+   ME 300都比较好

网友:
都是垃圾机,改连供,机器价格起码1千以上的才稳定 。ME1  ME300 198 垃圾机器还好意思推?

回下面点评:本人从98年开始搞打印机,你说改过没改过?你说的低端机好用可能你时间比较多,客户机出问题来回抱过来抱过去的时候你有时间伺候他,我是没那个时间,所以,我一般不向用户推经常出些小毛病的低端机,来回折腾客户会烦的,我也烦

网友(点评):
没改过别乱说,佳能的低端机型都不需要清零,只有改得好没一点问题,一般打印5K以上没一点问题,我改过很多佳能的。只是我改要改动打印机里面的空间,这样不会卡线。

网友:
其实用EP机器很好用啊,改供墨用以上机器也蛮好用,各有千秋.

网友:
epson270 起码230以上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从98年开始搞打印机,你说改过没改过?你说的低端机好用可能你时间比较多,客户机出问题来回抱过来抱过去的时候你有时间伺候他,我是没那个时间,所以,我一般不向用户推经常出些小毛病的低端机,来回折腾客户会烦的,我也烦。

网友(点评):
吓人啊。。。98年修就了不起了?

网友:
这喷墨打印机本身就爱出毛病,耗材还挺贵,我们就不建议客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