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待机电流0。01触发电流不变(转正通过)

楼主(2011-01-13):
        今天同行拿了个本子过来说是开不了机,是16V电压,我上电,试了一下,发现待机是0.01开机时候恒流源的电流都没跳动,可是电源指示灯亮了,想可能是电路问题,就跟同行报了220,也没还价(山寨第一次报这么高,心里挺高兴的)。
      拿下后,就拆机,我发现这种国产机设计得太好了,拆个键盘,硬是要搞变行了才能拿下来,真是服了,拆机后,没有急首拿起就量,(新手老是喜欢这样,我没少走弯路,现在学乖了一点点),先看一下有没表面故障,经确认,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然后,我拿起表来量了一下,几个电压的对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通 电,大概量了一下电压,3V。5V待机正常,南桥的晶振个个有0。12一个0。23的样子,差不多,我试着触发,触发后,我量了一下电压,除3V。5V电 感正常,其它一个没有。这种故障以前修过,思路:触发后,电流无变化说用很多功能IC没用工作所以没有消耗电流,这样一来,这样一般是动态电压没被开启,这个又要设计到信号,所以没办法,要去找图纸,找了我一朋友,下了个图纸,我发现这图子真是个好东西,因为他把时序都条件都标出来了,哈哈,太好了,
看了上面的图,因为我是可以触发的,所以可以直接跳到第6步,S3,S4,这两个信号是用来开启动态电压的,就从这里入手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R_Y$TD3MSLFD2@)(H0AY01.jpg去查发现PMSLPS4。PMSLPS3,没有电压,量阻值也正常,那样我回到第五步,找到PMPWRBIN#,这两根信号上有3。3V电压,PMPWRBIN#,这个号开关的时候有跳变说明通信差不多正常,我查了一下IQ的工作条件,有3-3V供电而且我量到了,PMRSMRST#。这个是IQ的复位,量了有1。07正常 所以,我大概可以判断IQ,正常,南桥的条件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所以有压差,我就认为他正常了,条件正常不发这两个动态电压开启信号,只能说明南桥坏了,总备换桥了,发现,南桥周边,打了胶,一看还是全封的,是白色的(不是那种透明的)没见过的,用风枪调到270度吹,看能不能用刻刀弄下来,型一下,发现不好搞,还怕把线搞断了,那样更不化算了,干脆,上机台直接拆了,上机台调好温段,插好测温线,直接拆,当到了无铅熔点后,(217)在等了几秒种,就开机撬了,一边边来,终于搞下来了,后来,发现搞下来,处理焊盘时,掉了,四个点,其中有两个是有效点,不过还好是边上的点,补线,打上红胶,在别的板上拆了个GBM的南桥,做上去,冷了测机,电流一下子上来了到了0.35掉电,上CPU,内存,直接装机,因为是一手机,所以一般都只有一个问题找到点了就好了,  装好后开机LOGO出来了,很高兴,哈哈第一次发这东西,不会写呀,不知道怎么在图上画箭头,见笑了啊,希望能通过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我顶    你太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