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 急!急!急!急……

楼主(2011-01-13):
一块V星MS-7310的板子不过内存, 内存供电2.0V 总线也正常 , 其他电压也正常, 槽子唰过内存换过N条 , 我已经加过焊桥, 刷过BIOS, 实在是没招了 ,望高手指点, 在此谢过了 。

网友:
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看终结是多少、0.9。还有时钟,1.6左右、看看以上正不正常、

网友:
cpu座子的问题,个人觉得是这样,AMD的内存信号数据线是进CPU的

网友:
哦,对了,应该是没插显卡才跑C1的,

网友:
看看运放的电压怎么样,是不是运放坏了

网友:
把B桥 做下BGA 和上次我的一个朋友修的 工控机问题一样的···

网友:
还有时钟集成在桥里了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要不就再换个V星独有的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循环跑码的?有可能是不过显卡啊

网友:
这款主板,爱坏桥,有条件可以搞一个试一下呀

网友:
看楼主平常灌水厉害的 还会求助啊。
查下始终总线, 干IO, 两下槽子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水人无敌,我又被拒了。

网友:
AMD U坏了 也不过 内存

网友:
V星有个独有开机芯片的 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