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我服你了

楼主(2011-01-13):
师傅们你们好我有问题请教一下今天我接一台神舟主机出现以下问题一开始我就说装系统后来装完系统用不到几次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无奈之下测了硬盘发现有坏道,后来我就买了一个320G的西数硬盘装上去分区装系统后没几次又出现一样的问题,还有有的时后是不显示还有兰屏,很烦因为这台机是亲切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行?求各位师傅指点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检查一下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师傅你好内存我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内存!或用橡皮擦金手指,还有就是某一个颗粒有虚焊引起的。

网友:
通常都是 内存 的问题 或者 是 内存槽 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要装神舟的什么还原软件

网友:
试下偏方吧!把数据线换下。。。

网友:
数据线内存我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不会吧,你系统盘换过没有,内存也换换罗,   这种问题也就是这几个可能了,

网友:
通常都是 内存 的问题 或者 是 内存槽 的问题

建议你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有么有考虑病毒的原因 盘全格的么?

网友:
内存 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的问题。硬盘模式改好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正常是内存,你可以用硬的东西把内存槽刮一下!!

网友:
既然你已换过内存,数据线,硬盘;那再换一个好的硬盘试一下吧,或许新买的硬盘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我原本要说是数据线的,但你又查过了。内存我不大怀疑,要不你用PE系统看看正不正常?
正常我认为内存就是好的。
其实我还是怀疑数据线,比如,你和光驱共用了IDE数据线,或主板与数据线连接不是很好。

网友:
我遇到的是内存问题
你说不是内存问题
这个检测有时是没有用的
检测软件只是一个参考
另外你看看是不是用了两条内存

网友:
9成半是数据线  (内存占也站9成,但是不是坏)您换一条线和内存先把系统装好,装好以后再重新把您原来的线和内存都接回去使用 那就OK了,。详细是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您自己想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主板都可能把

网友:
我电脑也出现过此问题,但一装系统就OK。不知道与内存有无关系了?

网友:
内存出了 不兼容问题换内存

网友:
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问题换的我内存不显示,只有他的内存才显示

网友:
LZ是不是经常不正常关机啊

网友:
既然你换过硬盘,换过内存,,都没问题的话  个人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检查以下,,看看电容,电感,是不是全部完好,,,然后再看看内存槽的焊点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哥们,是电源供电不稳,换个电源。

网友:
自己技术不行你说神州的坏话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那有说 神舟坏话,如果这是坏话那你以后不要说话了

网友:
怎么不试试内存的,内存也有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让你不要说话,有故障你不仔细找原因,怎么说神州我服了你呢,你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神州电脑质量问题似的。

网友:
既然你都换过内存和硬盘了,还是考虑主板吧,你的意思是有时还蓝屏,内存插槽有没有氧化,变型,供电正常吗?都看看。

网友:
请教!IBMR40打印口坏了  跟那部分有关

网友:
这现象我碰到两次,一次是内存问题,二手机子销售,出售的时候,我卸了一条内存,然后开机就这样了,重做系统又好了!还有一次是硬盘有坏道,掉数据!总体来说从 内存,数据线,硬盘三方面来着手试试,内存故障的话,还有可能是内存插槽的故障,按前面几位仁兄说的,用硬的金属刮一下内存插槽里面的金属弹片,检查下插槽焊点是否有虚焊,顺便清理下内存上面的氧化层,然后换换内存试一下!
顺便说一下,我是做神舟的,3年来,很少看到神舟机子有什么故障,除了噪音有点大,基本没反应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数据线吧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的问题,你上条新的内存试试

网友:
我有试过换了内存就好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神舟内存是保3年的 去换呀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台式机上碰到过,通常都是插两根内存,你拔掉其中一根坏的就可以开机了,系统都不用重装的!

网友:
内存问题,或者是硬盘线问题。

网友:
查查主板 顺便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有问题

网友:
我说是人品问题

网友:
强烈建议更换内存条,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了。还有就是用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较小的那个内存换掉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
神舟这种故障多数是主板电容鼓包、漏液、失效引起的。你把主板卸下来,仔细找。

网友:
把内存换掉 难后把U重装一下

网友:
吧你机器型号告诉我, 修过很多神州的机器了

网友:
您没说机子在使用中是不是会出现,或者偶尔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
把内存,主板换换看,找出坏的部件再作打算

网友:
主板    神州主板很英霸的!

网友:
什么时候多出个审核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人家硬盘都换了,还格盘干嘛,一般内存肯能性蛮大的

网友:
这个小小的问题,有这么多人来猜,要是内存有问题,那第一块盘也是好的?难道换的第二块盘绝对好的?主板LZ为什么不查一下呢。

网友:
针脚~数据线~电源~~内存~~硬盘~~一个一个来~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也是神船的,自己的内存做不进系统,换个内存可以做进,做进后把原来的内存插上还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然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啦。它包括内存 、内存槽、北桥到内存之间的数据线等等。挨个检查吧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应该硬盘读写问题!换个硬盘试试了!

网友:
估计是有可能电源供电不足 才导致你换硬盘后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的几率很低的 内存的几率高呀 换内存吧

网友:
找台好的机器,把要测的配件一件一件添加上去,最后总能试出来的。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有没有坏区

网友:
我遇见的这种故障都是内存的问题啊, 怎么搞到硬盘上去了,不要相信百度一些菜鸟的评论

网友:
像这种问题都是数据线或硬盘本身引起,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换个系统版本试试,像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内存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上次也有个客户的神舟的机器老蓝屏,一开始神舟说是硬盘有坏道,我给装好系统后几天又给我说系统坏了,我说坏了拿回来装。后面不知道是不是又给神舟的弄了。

网友:
把硬盘在别的电脑上装完系统 在拿过来看看啊

网友:
遇到过部分主板不能用ghost装系统,你试试完全格式C盘,用安装版的来装系统。

网友:
我感觉主板可能占80%不相信你换给主板,用你除主板外的所以东西试下

网友:
刷Bios;北桥虚焊或部分损坏;北桥与内存间连线电阻电容。

网友:
AMD的CPU,就从新插拔几下cpu,座子容易虚焊,cpu不良换cpu试看。

网友:
说这么多有必要吗?就是主板的事了。。

网友:
排除以上问题的话,你U盘或光盘有毒!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北桥。。。

网友:
硬盘分区不对吧

网友:
笔记本咱修得少,咱在台机中碰到的这种情况基本是内存部份出的问题。

网友F:
用正规盘做一下 呢 ~

网友:
弄安装盘修复呀,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
看过大家的帖子,有的说是 内存,有的说是硬盘..........一直到刷bios 到试CPU,各有各的建议,不知道 楼主是用什么方法 搞定的?进来学习了。

网友:
客务说拿回厂家搞

网友:
我测到是主板坏的客务说发回厂家搞

网友:
内存,线,北桥虚焊都可引起

网友:
这问题我也倾向于数据线!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怀疑的地方你都查过了,也想不通了,楼主搞好后分享下,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好客务说发回厂家修了

网友:
实在没招的话就把cpu换换试试。

网友:
神舟的主板还可以的

网友:
内存
不兼容吧

网友:
神舟的我碰到过,换过一个牌子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不要检测  要代换啊

网友:
很多都是内存问题   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