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拿来时候是音频口碎了,我找个针脚一样的换上,现在是有声音了,但是本机的音响和音频口同时响,是什么问题啊 哪位高手知道啊 ???
联想
指纹密码
接口内部结构不一样。。切换电路没有起左右,对照电路图可以改。有点麻烦。建议换内部结构一样的接口

网友:
看耳机接口吧。因为接口上当插入音箱的时候接口内部就会有有个脚断开笔记本的音箱

网友:
你查一下 耳机和喇叭的切换信号

网友:
换个接口 接口的内部结构不一样 触发不了切换信号 就不会关闭集成喇叭

网友:
关键我换的接口的针脚什么都一样啊 要是换一个一样的 能好用吗 ?如果不一样为啥插上耳机一起想呢啊 ?

网友:
耳机和喇叭两者不切换 换一下耳机接口试一下

网友:
有时候跟声卡驱动也有关系,碰到过HP 有款机器克隆完系统耳机和喇叭同时响,更换驱动OK

网友:
查一下切换脚,当然在这之前建议更换一下驱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2562
兽 给你找的图纸你在自己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