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显示0字节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13):
我手头有一个金士顿优盘,插上也显示盘符,但是其容量是0字节,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同行们指教.

网友:
把  盘拆开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看看 晶振  起振了没有  没有句换一下··不行  就把那个芯片引脚加焊一下   在不行  就量产  在不行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能显示盘符,主控应该是好的,把flash补焊下,然后用对应的工具做下低格

网友:
DBR损坏了,用WINHEX可以恢复.

网友:
一般量产一下就可以的啦

网友:
量产,不行的话扔了

网友:
加焊,+量产!一般都行;因为你可以显盘符的,主控看来没事.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是不是RAW格式???

网友:
8楼说的没错。把U盘 修好之后可以省一点“大洋”。

网友:
磁盘管理重新格过。。。

网友:
刷下固件就好了啊。

网友(2011-02-16):
回复 网友A:

能认到盘符 说明主控 没问题 吗 ?

网友:
我前几天才有一个也是这种问题;加焊了芯片还是不行;被我扔了

网友:
0字节可能是:
1.没装flash
2.flash虚焊
3.FLASH损坏
4.量产失败
5.主控不支持该FLASH型号
等等,但主控不一样表现也可能不一样,有些会显示有8M,但不可用
这些是我自己做U盘遇上的经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一个U盘,只有盘,没有容量,量产也不能,换了个存诸芯片,也不行,不知乍么了!

网友:
我们大量回收坏U盘,,2G12元;4G:22元,不能拆零件哟

QQ:2755855

网友:
你可以用 Diskgen  这个软件试试  重新给U盘分区 !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用这个软件解决的!

网友:
大多是FLASH芯片损坏了,量产不行就换FLASH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个1g的u盘,掉地后,显示0字节

网友:
先加焊看一看吧,要是不行,那真的要换了

网友:
我的有几个就是这样的,等待专家分析

网友:
4楼正解不解释,是病毒破坏引导扇区

网友(2011-03-22):
FLASH芯片通用吗,
如果要是代换如何代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我也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