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报警求助

楼主(2011-01-13):
接修一台 IBM T41的机子,开机报一短 三短 三短 一短的故障音 ,屏幕没有显示,关机按压机壳再开机就正常,怎么用都正常。只要开机亮了,按压机壳也没问题。估计是是有虚焊的故障。估计是某个开启信号开机时没有出来,一旦有了开机正常了就不要这个信号了。机子没有拆开,求同行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显卡加焊!

网友:
换高压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建议楼主先拆开看看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
在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这个机子是7500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你加焊一下或换一块应该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如果不行应该只有换了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建议拆开后 检查一下,可以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这是IBM的通病。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插一根或用橡皮擦一下试试,再不行就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