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用的是现代的,HY5DU28822BT-D43

楼主(2011-01-13):
有两根内存开机不显示,一个插主板上,跑码41,换内存就好,另一根是跑E4,调换这两根内存的SPD芯片,故障也跟着调换,应该是SPD资料损坏了吧,哪位有的给传一下,内存颗粒用的是现代的,HY5DU28822BT-D43
谢谢
芯片
内存颗粒

网友:
主板型号不一样跑的代码也不一样,一般跑E0开头的是SPD检测不到,原因是由于SPD损坏,或者固件损坏引起。在一个你给出的是颗粒的编号,不能确定你的条是单面还是双面,如果单面应该是128 双面是256所以不能确定你是该刷128还是256的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