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PS51125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1-13):
请教下TPS51125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RT8205EGQW

但它更新 只有新主板才会有华硕EPC 1008HA HP DV3 HP 6455B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  怎么从简写的型号找到真实的型号? 以前别人发过对照表但是好像太老了 新机器都用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照表很难弄到 卖芯片的也都不一定有
如果觉得它坏了 可以看=等号前面的2个字母加=等号 找卖家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