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用电池会暗屏,用电源正常,电池换过了。

楼主(2011-01-13):
三星R458 用电池会暗屏,用电源正常,电池换过了,还是不行。用电池的时候暗屏了。但是一盖下来。然后又打开了。他又正常了。。
暗屏

网友:
高压板老化吧,电池的电压比较低,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高压问题大,之前修过。

网友:
换个高压吧 遇见过

网友:
为什么么人怀疑灯管问题!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不用去怀疑,自己去测试下电压是最确实的 。上电源的时候,和上电池的时候看看电压的变化。针对高压条。。灯管是最后测

网友:
上电池的时候测下高压板给灯管的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电压是一样的。。用电池的时候 也是用电源的时候也是

网友:
高压板问题居多 换个通用的先试一下 不行的话再考虑 管子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供资料,故障以解决。。我改条高压条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