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单桥外接正常,接屏黑屏

楼主(2011-01-13):
一台V3000,开始拿来黑屏,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开机,取板,一看,单桥的,先加焊,开机不来,重置珠,一样,只有换芯片了,等到芯片到了,加焊好,开机还是黑屏,取屏,接外接的正常,查电路,LCDVDD_S0   EC_BLON_CONN没电压。看图,查到由  LCDVDD_ON    BL_ON控制,查LCDVDD_ON    BL_ON电压为0,但这几个信号由桥发出,桥换了都一样,还有什么会引起这种问题,大家说说  测LCD1上的时钟,三色电压都无

网友:
买的桥有问题吧!我之前买过两片,一片不行又贵,上机又不保,还说厂家测好的,给我气的!

网友:
之前好像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故障 建议看下 屏线。     新手不太懂 只是之前看到过

网友:
那你有换过屏试过吗,,,

网友:
你买的那单桥有两桥合一的,也有三桥合一的,有的卖芯片的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最好在换一家买,,说清楚点

网友:
拿板到其他柜台点一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屏在其它机器上正常,桥是MCP67M-A2的一样的

网友:
我的机器也正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桥已经换了2个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测试的,故障还是原样,超郁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