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嘉XP-P4IM533GV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主板:倍嘉XP-P4IM533GV
IO:IT8712F-A GB
故障现像:有时可以触发,点亮修改保存CMOS后掉电;有时不触发;又有时反复上电.间隔三秒钟左右.
全板无短路,南桥待机正常,TRCRST#正常,32.768晶振两脚有电压,且有压差.因为有时可以点亮所以排除晶振问题,IT8712F-A GB的触发顺序是开关到IO的106脚再由103脚进南桥,南桥发出SLP_S3到102脚,107脚去拉低绿线的.但我发现102脚不是进南桥的.挑起102脚竟然可以触发,但无显示.  不会出现反复上电的情况.        困惑.....       测102焊盘无电压...    测102脚.就断电...         IO换过了.

网友:
估计这板可能还有其他的专用开机复位芯片,像W83303AG之类的芯片

网友:
有人能提供一下这个板的图纸吗?不胜感激!!我想找一下RSMRST#这个信号

网友:
如果你的板不是技嘉的那就不要用技嘉的GB 8712,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倍嘉是技嘉的低端产品.用的就是技嘉的专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