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 挡LOGO 死机,电流不动了

楼主(2011-01-13):
今天接了一个三星R18.开机挡LOGO.死机不往下走了,电流不动。机器没进过水。求助中
三星

网友:
外设都换过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I/O先,不行在动南桥,个人维修心得

网友:
负载先拿了看看 ,不行就显卡---南桥

网友:
是AMD SB600 南桥出事啦。。。。。

网友:
我觉得先下手网卡和声卡 ,拆下来

网友:
把不影响开机的先拆了,然后再慢慢的换,个人感觉先io,再桥,

网友:
你看一下是什么南桥,要不先刷个BIOS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把内存 擦一下 不行就把IO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