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3.3V待机电压

楼主(2011-01-13):
索尼FJ150 机器短路 现已排除 现在不加点 有待机5V 没有3V 测量1682的27脚没有电压 本人新手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有电压。。 忘朋友指点

网友:
26脚也没有 25脚5.4V

网友:
你看看VCC电压起来了没有,9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有15.3V  第9脚有2.48V

网友:
看一看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22PIN 19V
23PIN 13V
7PIN   5V
28PIN 0V
21PIN 5V
11PIN 0V
9PIN 2.5V
这是工作条件 似乎28和11不正常 请您帮我看看
5VPCU已经有了 RVCC3没有 会是哪的问题? 芯片已经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继续求助中。。

网友:
应该是28角的RUNON3开启3V电压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   你查一下28角 看看为什么没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 28脚发过来的是RVCC_ON 没有电压是从I/O发过来的 I/O发过来有5V 到了PQ18 PQ18的 第2脚有5V 到了第三脚没有电压了 是这个管子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管是什么沟的  你看第一角有电压吗  我估计是那个  我没那图  不知道对不对  你看一下PQ18第一角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