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1-01-13):
今天的心情真是郁闷加纠结。。。。进入正题:客户送来台主机,主板型号是MS-7505.开始跑不过内存的,,小搞以后OK了,装回机箱试,一切正常。关机以为一切搞定就等着收钱了。后来发现关机后,CPU风扇还在转,,,想到就吐血。~~~~把该换都换了,电源啊,硬盘啊,系统。。。统统都试了,还不行。。我无语了。但是一插上PS/2其中一个就能短电。。。跟线跟到IO,已经尝试换了,,无语了。不知道从那下手了,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吖,,,,,,急~~~~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就能好

网友:
呵呵,前几天碰到两块磐正的主板。一样的故障换io好了。。你检查一下atx14脚接到哪了,跑跑线路。。。。

网友:
按照修开机电路的思路修修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能行吗》?

网友:
差不多吧?按照理论上说,关机只是开机电路的逆反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已经尝试换了,不行。~~还是老样子。跟14脚么????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最大可能故障出现在I/O上,以前遇到过

网友:
排除了IO,就检查下MSI专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不关事,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而且板还很新呢,没看到有腐蚀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排针那里关,可以关的到。我把开关键拔了还是一样的。不关按钮事,但是你只要插上PS/2其中一个都可以关的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