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DLINK交换机,老断线

楼主(2011-01-13):
一台DLINK16口交换机,老是断线,断线后重新打开后又正常,大约半个小时后又断线,直接连路由器很正常,交换机上有4个口插网线无任何反应,其他正常,就是老断线,求助高人指导,万分感谢!
路由器

网友:
交换机没有问题的。是交换机电源有问题同。或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所搞成的

网友:
交换机老化了吧

网友:
交换机很少坏全部的接口,一般都只会坏其中的一两个

网友:
查查各机器有没有ARP毒

网友:
packson
的帖子
应该是交换机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2013-06-10):
交换机故障,友讯的交换机电源模块故障率很低,多数是交换端口芯片故障。
早期的16口为四个管理芯片,一个芯片管理四个端口,很明显其中一个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