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奇怪问题 求解。。

楼主(2011-01-13):
   今天接了个旭日150的本本   客户说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开不了机  我拿到机器看了下电流   待机0.05慢慢掉到0.00   报价  拆机  通电0.06待机正常   开机正常  还以为见到便宜了   再通电又是那鸟样  MD 测量无3 5V待机   待机芯片MAX1902旁边的电容换过  CPU供电芯片也加焊过 【通病嘛】 嘿嘿  还是那鸟样   芯片也换了   无解  。。求大虾帮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3 5v 供电芯片

网友:
换了  鸟样

网友:
先换个供电芯片试试,不行的话在换个I/O

网友:
应该是被桥虚焊,150有这个通病

网友:
当机器不开机的时候,35V芯片的电压,信号是怎样啊,我认为楼主应该按照不出35的思路查!

网友:
不能只修通病啊,还是要注重分析。

网友:
查下3 5v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量一下1902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按电路 查查吧

网友:
还是按不触发,照着图纸修吧!

网友:
我也有台东芝的偶尔能触发,偶尔待机都没了,客户刚拿来,明天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