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开机提示这咋整

楼主(2011-01-13):
开机就提示这ALLOW  A USER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TPM,进不了系统,翻译是这样的    、允许用户以TPM的所有权、  怎么整 请教一下

网友:
能进BIOS吗

网友:
建议去刷下BIOS  随便给个链接你看看
http://bbs.bios.net.cn/thread-124886-1-1.html

网友:
进CMOS设置一下就好了! 不要开启嵌入式安全保护功能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你先把机器的无线网卡取下来再试试

网友:
好像和安全芯片有关

网友:
好像是进步了CMOS的  楼主等你答案   个人认为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6400有安全芯片吗

网友:
额 小弟我换板子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程序乱了,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期待高人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HP 的也有安全芯片啊,忽悠吧

网友:
安全芯片是IBM的叫法,实际就是TPM。HP一样有

网友:
楼主已经换板了,也不在坚持坚持,把正确答案找出来.

网友:
换个小的CPU  ,然后在线升级BIOS 升级最高版本,在换回原来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