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个急诊

楼主(2011-01-13):
主板华硕m2n-x plus 开机3秒左右掉电,再开不掉电,档c6 量CPU供电1.15V正常,内存供电正常,i/o已换
桥用酒精冲过。求助中还是老样子

网友:
再补充 一下,CPU供电的6个管子全部拆掉,量啦一下感觉没问题,拔掉小四脚供电,不会出现开两次机的情况一直转,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这种电源芯片我上那找去啊,是个小四方的芯片,脚还比较多我晕

网友:
3秒后是掉电,还是自动重启啊?

网友:
这很有可能是内存不过的。

网友:
掉电会自动重启吗?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的。。。例如富士康、华硕、华擎很多板子都会这样。。最主要是要搞定你那个c6,应该和cpu核心供电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没见过跑c6的。。清洁一下内存插槽,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核心、上拉、spd、时钟、系统管理总线、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按压一下南北桥和cpu座子,刷bios,换io。拆外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大哥  我又学了点东西!   谢谢!

网友:
C6??试着刷过BIOS了没有呀

网友:
CPU坏了,换吧 呵呵  如果这个CPU在其他板子可以点亮  呵呵座子坏了

网友:
你们不要动动就刷BIOS,很少坏的,几个月前,我们的编程器坏了,我就再也没有刷过BIOS。也不要动动就换IO,要看看什么IO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