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故障。。。

楼主(2011-01-13):
手上有个电源,不通电,经检查发现有个压敏电阻(SCK-038)烧穿了,连同旁边的一颗小电容也鼓包,从其他旧机上拆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去,同时也把鼓包的电容更换,结果还是不行,会是SCK-038的问题吗?有这个东东的代用品吗?

网友(点评):
开关管和大电容

网友:
查下开关是否有问题 替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什么开关?开关管?

网友:
不通电是什么意思啊?没有300V吗?

网友:
查+5VSB、供芯片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天啊,楼主连基本的开关管是什么都没弄懂就修电源,小心弄出人命,劝你还是学习好了再修吧,我在这里就不说怎么开始查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关管当然知道啦,已经搞定啦,感谢!

网友:
电源接口下面还有个小开关的,这个开关只是少了个“管”字,误解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外壳上也有个开关,这个开关只是少了个“管”字,呵呵,误会了。。。。

网友:
压敏不上都行。

网友:
其实台式机的电源都是大同小异的,你要根据实物图测量元件或者分析电路,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故障原因了。

网友:
压敏 电阻 只要220V电路上的随便代换  不会有问题

网友:
应急维修压敏不带也可以

网友:
我修,只要是它坏,就取了,加一棵保险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