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不解问题

楼主(2011-01-13):
重装系统后 如果取消了显示操作系统时间 那就会出现黑屏。在黑屏下必须要按一下确定才能进入系统。如果把时间设置,那么到了显示操作系统时间的时候 当时间全过掉后 画面就会定格在那里,也必须要按确定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
注:换个M个系统 2条内存 1个CPU 几条数据线 电源后 问题依旧。除了主板米换过 当然这是集成的 HAO3GT板    第一次遇上  所以请教下高手。

网友:
能进入系统说明硬件问题不大。。。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你是新装的系统吗?

网友:
硬盘换了吗?

网友:
换了几个系统了 SP2 SP3 安装或GHOST的版本都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