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出现双影,怎样解决?

楼主(2011-01-13):
我遇见一个三星4200复印出来有双影,打印没有试过,求各位大侠拔刀相助!我认为是充电辊的问题,但是换了充电辊还是一样的,这是哪儿的问题?请各位指条路!!!具体故障所在.小弟在这里先感谢了!!!

网友:
再补充一下要赶快,客服急着要!急需!

网友:
定影棍的问题吧。

网友:
定影棍粘了粉不干净都有可能,如果棍干净的话,就是感光鼓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定影加热不好的问题

网友:
鼓芯或定影,打印测试页,印到一半关机,取出看一下,如果有重影,问题出在鼓芯,否则,除在定影。

网友:
赞同楼上的观点。排除故障的前提是要知道什么地方坏了,哪里坏了都不知道怎么有解决办法。搞维修能有捷径走吗?

网友:
楼主是客户吧

网友:
同意6楼,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不是客服啊定影组件没有杂物,感光鼓是新的,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就是不知道咋办?

网友:
纸是完全打出来了的,没有卡纸之类的,出纸也很顺利啊

网友:
连个样张都不上,懒得说。

网友:
要上纸啊,就是总出现双影,不知道到咋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