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怪的上网问题

楼主(2011-01-13):
一台ACER品牌机。因这台电脑以前也是我修的。今天这人又打电话来说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让我看看。我去了。
到电脑前一开机。很正常。而且客户说最多十几分钟就自动关机。可是我来了。试机差不多有20分钟。一点问题没有。
于是就走了。
可是只过了1小时,客户又打电话说。还是刚才那毛病。天啊。有这种事,到现场开机。还是很正常。于是把没有关系的关系全跟客户说了一通。说完就打开机箱盖一看。好家伙。原来。CPU风扇不动的。外面看起来很干净的电脑。里面的灰尘有5MM厚。
于是就跟客户说了。要换CPU风扇。需要搬回店里清除灰尘。
搬回后很快就搞定。现在发贴就是这台电脑。
但我发现一个不是我管的范围之内的问题。先给你们看几张图。网上邻居里完全可以看到网线没接好
宽带连接也是断开的。就是因为这种怪事,所以我把路由器拿掉直接接猫上的。但出现以下这情况。

右下角看见网线明明没接好

但是可以正常上网登QQ
各位。有谁见过有如此功能 的电脑。说说看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中毒,也不是双网卡,这现象就神奇了 感觉楼主很无聊,人家明说一般时间自动关机,不是中毒就是散热,或者电源,什么都不看就直接走人,又要回来,找来烦的

网友:
中毒了吧。好家伙。。没见这个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有点看不清楚,确有其事?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现象,如果显示分辨率对的话是不是qq文件出现问题,重新安装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QQ和分辨率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显示不了.又不是不能上网..
这个可以正常上网的电脑啊.他只是显示网线没接好.

网友:
那是不是CPU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一般是失效有的会有鼓包现象。

网友:
那你把网线拔掉试试?他确实是使用网线上的吗,有没有其他无线网?

网友:
断开了还能上网。,网卡有问题吧
不过QQ不错。 。52*1314

网友:
冲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LZ查到原因了吗

网友:
我觉得中毒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做个系统好了  貌似中毒了

网友:
在网上邻居那里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球球号 是假的吧

网友:
5211314是他网名!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电脑显示不正常而已。做过系统应该是就正常了。

网友:
唉。这客户反正又不管这个。只要他能正常上网就OK了。我也不管了。

网友:
网线是不是交叉线。。

网友:
我遇到过 按一个 网卡 出现好多 本地连接  不下1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显示错误的问题 呵呵

网友:
像是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要不就是有无线 的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张老实
的帖子
如果是显示错误的问题那就是系统的问题。。
所以楼主的问题就可能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还用就是现在的ghost 系统。。基本上是精简的系统 。。最好试下纯安装系统或完整的ghost版系统如:无限的未知ghost或安装版 的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卡的问题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 病毒问题 系统问题 排除去吧

网友:
这个正常,网卡的兼容性,你是千兆的吧

网友:
可能是显示错误,把网络断了再连应该就显示正常了,我自用的电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是不是先断开网再查看的,后来没刷新吧

网友(2012-02-21):
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

网友:
以前遇到过。。好像是病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