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BIOS密码,搞不定。

楼主(2011-01-13):
     谁解过神州机器的密码~1怎么解是刷BIOS的吗~!机器型号承运L520T 。小弟不懂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都没有 解过神州的密码呢~!

网友:
把电池拔掉 放个电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舟机器的密码解密就2种基本都可以解开  1.COMS放电   2.刷BIOS

回复的人 弄错了 。  版主 不好意思

网友:
下载BIOS,重新刷一下就OK了。前天才 解个。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一说解密就吓人,好多人想的太复杂,我弄过一个神舟,BIOS,24C都写过,还不行,准备换I/O,找了半天没找到,试着放了一下电,好了!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