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怪了!

楼主(2011-01-13):
此机客户拿来故障为,开机显示几条彩带,不显任何图像和字符,可以正常开关机,维修过程:拆机直接换驱动板点,可以亮有图,但2秒左右就黑了,测到高压板的5V正常,13V只有8点几V,这时怀疑是电源带不动,驱动板就直接用适配器供电,还是亮两秒就黑,测5V.  13V,还有驱动板的12V都正常,这时又怀疑高压板,用原来的驱动板故障和拿来时一样,显示彩带但它灯管是一直亮着的,说明高压板和灯管也都是好的啊···不知有没有哪位高手碰到过没有,给点意见!

网友:
怎么都看了不回!太不厚道了.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尤其是高压驱动管。

网友:
黑的时候量ON/OFF有几伏(估计也是低电位了),怀疑高压的话,直接给ON/OFF送5V,看屏能亮多久,一直亮着那不是高压问题。建议多试几块驱动板,程序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是高压板还有问题,但奇怪的是用原驱动板就不会灭,原驱动板也没其它的控制信号,就那几根线!

网友:
看看原驱动板是高电平开启背光还是低电平开启背光的?

网友:
你把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换了,再测啊,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最后是灯管漏电

网友:
可能是取驱动板电压 不是接在原来的电压上   这样就把另一组电压拉低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