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 开机掉电修好 后屏不显

楼主(2011-01-13):
维修过程:开机掉电 -  外接正常屏不显 - 换显卡自己的屏ok - 它的屏被我修好!
机子是因为商家改风扇 烧了的!(这款机子发热量很高!)
初步故障:开机掉电
拆出板子! 马上测量各电压  发现有两个没有  一个是CPU 供电 一个是 北桥供电 (一般请款下我们都的现修北桥供电后修CPU还好有图纸

In combined mode, unchecking the Power-Saving Off
checkbox in the software sets the MAX17009 SMPS into
single-phase operation, removes the offset, if enabled,
and sets NB_SKP low. Checking the Power-Saving Off
checkbox in the software sets the MAX17009 SMPS into
dual-phase operation

合并模式,取消选中的节电关闭
在软件复选框设置MAX17009开关电源到
单相运行,消除了偏移,如果启用,
并设置NB_SKP低。检查节能关
在软件复选框设置MAX17009开关电源到
双相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下面开始测量MAX17009的工作条件
SHDN# 3.3v   18 .22 . 23 28 29 都是5v 条件基本ok

测量CPU_SVD_R CPU_SVC_R两个信号的时候没有!我看了图 我就没有管它! (不知道这两个是 什么意思 知道朋友说一下!)
更换芯片后OK   最后我测了一下那两个信号 都是2V  不开机没有!

开机跑了! 外接亮了 屏不显!
测量LVDS 都在 0.26V ——0.35v之间 说明显卡没发出信号!(因为我修好的时候测了有2.几v )

  我测到32 he40 的时候我决 定换显卡 电压都为0V

更换显卡后发现屏还是不亮! 测量LVDS已有2.几V 换了一张屏 ok

我吧LED背光搞亮后发现 屏是对的!   测量f1保险断开了! 连接ok
LED背光

单根的连起  接地  只有一根主供电

网友(点评):
不错,比较细心。

网友:
原来是北桥供电没出来引起的掉电啊!
楼主测试和判断显卡好坏的方法和数据很有用,明天我去试试。以前自己都是打对地阻值来判断的。

抱歉!是我看错了!!
原来是CPU供电没出来导致NB_SKIP(NB_SKIP#)没有,也就导致不能产生北桥供电。
谢谢朋友们提醒,现在更正一下,以免误导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清楚没??是CPU 引起北桥被供电  而且还要掉电

网友:
看图,的知由CPU发出NB_SKIP给NB供电芯片

网友:
LED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没办法!用手机照的! 我说了 LED不是偶很多是单根的吗?? 你吧它们都连在一起 接地 让后一根是 是两根练在一起 的 接正极 电压20V 到24V 之间

网友:
支持一下, 这种问题最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很不错哈 有思路

网友:
楼主给我们展示了真正线路级维修

网友:
max17009
AMD Mobile Serial VID Dual-Phase
Fixed-Frequency Controller(VID的AMD移动串行双相
固定频率控制器)
是不是给AMD cpu供电的芯片,由他发出NB电压的开启信号给max8792然后发出NB供电
(羡慕你啊,最近我都没什么机子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有时间多发些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英业达太较劲了,搞一些都不常见的信号,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HP 4416S的机子吗?
维修思路很明确,分析的也比较好,那么原来的显卡也许是好的,是不是虚焊了,导致LVDS电压出不来。

网友:
HP 4416机器现在就返修了,,,现在看来笔记本就是垃圾哟,,不过坏得越多,我们的生意才会越好,,哈哈

网友:
大哥  时序图是那里下的啊   下图纸的时候就有吗?

网友:
还有32 he40  是个什么信号啊   我在图纸上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点评):
应该LED背光的开起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纸里面就有

网友:
就你那画质,还是得了吧,上传啦也看不清,再说那是个人就会

koukou -10 藐视大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你那么说的! 也很多笔记本不错啊! interest 芯片组的就不错!

网友:
没看明白,程度不够

网友:
楼主工夫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你好牛哦 是个人能这么说吧就会!  你会了就别发言!

网友:
amd的机器吧,cpu电压出来之后才会开启北桥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研究

网友:
楼主 那个 图片能搞清晰点吗  我想学习啊    你说的那个 led  什么意思啊    看了半天   CPU_SVD_R CPU_SVC_R  这两个信号是谁发的啊

网友:
很好的,继续关注楼主,希望多多来点这样的帖

网友:
CPU没供电导致后续电压起不来 掉电 思路清晰 修出来就是好的 学习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没见到过 LED的排线

网友:
楼主可以把时序图和电路图发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论坛里有的 你自己找找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这么新的机器我还没有修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