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华硕P5N73-AM的CPU供电?

楼主(2011-01-13):
有一片华硕P5N73-AM的板子。拔掉四个插孔的12V时,可以触发,插上12V时,触发一会掉电,MOS管都量没有直接短路的地方,没有图纸。请问哪位台式机的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是软击穿 你通电的时候测量 MOS管 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就换那个 如果想省事 就把那些管子全换掉

网友:
上下管都没有短路吗?那看下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把CPU拆下来试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我认为是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先。不行查条件

网友:
那芯片没直接写型号,请问哪位师傅有图纸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上标的型号说一下,或是有字母。

网友:
直接换CPU供电芯片就行了。

网友:
先换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