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的20脚供电与24脚供电的差别在哪?

楼主(2011-01-13):
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主板的20脚供电与24脚供电的差别在哪?20脚的电源可以直接代换24脚的电源吗?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我们修板的时候嫌麻烦,都只插20Pin,一样的。不过有的话还是都插上吧!

网友:
没什么差别 20脚和24脚可以通用 的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20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两个款的功能作用完全一样  24pin多了两相供电而已  完全通用

网友:
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我感觉  24针的还是好点吧。哈哈哈

网友A:
降低电源线的功率损耗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但24针的供电能力可能更强

网友:
一样的用,我一般只插20脚

网友:
是一样的啊

网友:
用24口从原理上说会长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源线的功率损耗

正解,我也是这么认为!提高了线截面,减少阻值!

网友:
我怕是功率达不到。不知还有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代换的,24针比20针的只是多了,一个黄12V,橙3.3V,和红5V,和一个地线啊

网友:
通用通用,一般维修的都不插,道理是一样滴

网友:
应该是供电稳定一些。

网友:
差别不大吧

网友:
17楼头像很上镜。

网友:
19楼头像看的眼花

网友:
又多了个12v的供电 功率大些 可以玩高点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