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上到0.98后掉电

楼主(2011-01-13):
板子摔过,待机正常,上到0.98后掉电。测北桥上面的电容,有3颗没有电压,且对地阻值为0。
是不是说北桥坏了啊。
现在没有方向了,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就在那三个电容上找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别动北桥北桥上的那3颗电容O正常,  是不是显卡下面摔拖点了,上次一个苹果的,把显卡拿下来下面 焊盘都掉了(绝对不是我弄得,嘿嘿)

网友:
965的桥和PM45是有直接短路的电容的,但是你拆下来测就不会了 不用动它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  加焊一遍吧 不行的话估计掉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