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G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1-13):
今天接一客户板GA-8IG 因特845DB,拿来说开不了机,此板I/O IT8712F-A,测开机排针有5VSB,强行触发,复位灯常亮,CPU电压1.4(赛扬1.7的U),内存无电压,查了一下供电管9916H D极有3.3V供电,G极无控制电压过来,没在往下查,北桥供电有1.5V,CMOS电路没问题.32.768也换了的吧,故障依旧,又返过来查了一下14PIN电路,没头绪,不知道是不是14角到SB或者到I/O的断路的地方,实在没弄明白这板子电路是怎么穿的,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IT8712F-A代换上去,怀着怯怯的心情开机,还是不触发,请坛友,有维修此板的开机图纸的坛友,发一份给我,有此板维修精验的坛友,也请赐言,上个图,I/O旁边却了个件,又帮忙看哈

网友(点评):
先检测几个电压跳变,再判断是IO还是SB

网友(点评):
1.技嘉板换I/O最好从技嘉料板上摘 2.PCI A14和PCI A15用万用表测一下对地电阻

网友:
此贴不能沉啊,版主

网友:
图不清,你上网上查查I O  针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换的这个I/O IT8712F-A 是从华硕主板上取的料,我也在论坛中查了一下,这个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首先你要先弄懂开机时序在说,INTE大部分都是SB+io开机  IO换了 你先看下IO71脚
有无高电平 没有就是SB那面的问题 有就看76脚与ATX14的线路

网友:
不开就按开机时序检修啊,还强行通电。我记得我有次强行通电,过了一会南桥挂了。
跑下ATX14PIN的线路,还有处罚排阵到IO得线路是不是有低高低,或者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有图纸请发一份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到底,就是没找到14PIN的电路啊,就跑到两个三极管那里,难道B极进SB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说明你跑线路的技术不是很好的,
14的线路很好跑的, 一般出来都是借一个小三极管或者是电阻再到IO,
很好跑的。
没事的时候你多跑跑

网友:
开机排针到I/O的76脚,短接开机排针,76脚无跳变信号,14脚经Q49,Q48到R554(102k电阻)到I/O67PIN,67PIN有5V电压,下面剩下两个问题,I/O问题,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或南桥坏

网友:
技嘉是专用IO  你必须要跑下开机电路一下

网友:
技嘉的IO脚位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
大哥,IO一定要技嘉板上才可以,技嘉板专用的啊

网友:
IO型号要对,,还有下面的IX呀GX也对得上才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各脚电压正常吗,对照一下PDF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一定要技嘉板上才可以,技嘉板专用的加密

网友:
用华硕的IO估计不行的了。要从GA的主板上面拆下这样的IO才行。后面带GB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