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13):
接到一台HP NX6330笔记本,开机显示正常,每次显示完HP LOGO后,就自动掉电重启,本着最简原则,首先更换CPU与内存,故障依旧。测试各个点位工作电压,均正常,把三大芯片重新加固,还是一样问题。最后想着显HP图标的时候,出现过类阿拉伯乱码的符号,就开始怀疑bios文件损坏,没办法,从基地下载NX6330的BIOS文件,找来刷写器,把BIOS重新刷写,上电测试,没有掉电重启出现,跑了一圈,刷写BIOS故障解决。

网友:
换I/O,换南桥。应该是外设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