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530 自动上电

楼主(2011-01-14):
今天接修一台戴尔M1530,接万用电源电流从0。02-0.04 一直升到1.1A回到0.9A,按开机开关电源灯  亮3  到5  秒后熄灭,电流没有变化。拆机插上电源测量 CPU核心电压    内存电压   显卡供电   北桥供电    南桥供电基本正常。遂打开图纸检查SLP_S3电压     WPC8763LDG 64 脚 3.3V   再测量  SLP_S4电压  8763    81脚电压3.3V 翘起8763  81脚  测量PCB 上还是3.3V  马上  检查SLP_S5   发现此板S5  留空

怀疑是不是南桥或8763 坏了     想了下 南桥可能性大点   上焊台取下  南桥插上电源 电流是0.22A测量 8763     64脚  电压1.58V     81脚 2.58V  有点头大了  这个SLP—S4  从那里来的了?看图SLP_S4连接这几个点 到此没有思路了 不知道那个SLP_S4那里出来的  开始拆下相连各个点的芯片,当拆下 TPS 5117的时候  待机电流0.044正常了,SLP_S4也恢复正常了0V 现在 想不通为什么装上TPS5117      SLP_S4就会上升到2.58V   高手帮忙分析下  顺便切上这个芯片完整图 这个U43   51117  是给内存供电前面的驱动芯片 只要装上  51117   差上电源内存1.8V供电就自动开启了,SLP_S4也上升到2.58V  拆掉南桥的情况   如果装上南桥  SLP_S4是3.3V  拆掉51117  和内存供电MOS恢复正常  待机电流0.044  也不自动加电

网友:
没有人帮忙看下吗?

网友:
图纸呢,能否贴出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
不是很清楚,等做LX的大师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取下了电池的   裸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在基地定了 几个51117  不知道换上   内存1.8V  会不会  自动开启   没有老大帮我看呀   现在等配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地 有这个电路图 点位图我  现在把链接贴出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