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1-14):
D43O装GHOST系统的时候.GHOST完后.读硬盘就说系统没装好.换个有系统的硬盘过来就重启.完全安装.自动重启后安装介面是一样的..
自动重启

网友:
GHOST完后就这样了.用PE进去正常

网友:
GHOst完就出现这样了..PE进去正常.

网友:
D430 集成内存的颗粒容易虚焊

网友:
硬盘都换了的话那就有可能内存问题引起的···
不过D430多为显卡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ghost系统!

网友:
说的有点不太清楚。。。。。再说明白点呀。

网友:
引导不对吧

网友:
GHOST安后就出现这样.安全安装就是在39分钟哪里...自动从启后..又是39分钟哪里..反复这样.

网友:
不是引导问题的..肯定是硬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能装的硬盘打包再克到另一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