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育

楼主(2011-01-14):
修理液晶 我只会一些问题明显的毛病

我有几块电源板   不知道为什么 用上后 灯管亮几秒就会灭 换上新的就不会 找不到毛病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想请教各位哥哥 帮帮忙  哪些件容易出这样子问题

谢谢了

在线等 9:00 - 0:00 都等

网友:
为什么没人答我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就再修板子

网友:
你要检查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量电源板后级的输出电压稳定吗》多注意大电容和后级的电容

网友:
先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显示器上的 四支灯管 我都拿高压条试过 都可以常亮

因此得来是电源板的问题。

灯管口供电够12V  电压不上下变动

15V 1000UF 电容 等等 都均好完整 经测量完好

不知道还怎么修理了  我想不通了 呵呵 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