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 屏闪

楼主(2011-01-14):
hp 6535  屏闪  的问题 都说这款屏有问题 屏型号有 LP141WX3 (TL)(N1)  (TL)(N2)  是有故障的屏,问下有人修过这类屏的吗? 能修好吗?

网友:
这种机子是HP 的闪屏门,一般都是换的,修不起来。

网友:
  换吧,屏不好修的,没有一定基础的修不了。。。

网友:
屏一般都修不好 都是换

网友:
哦  可那屏用一会就好了 ,每次开机都会闪一会 修不了吗 ?

网友:
劝你最好不要修,不要最后搞的都不亮机没办法跟顾客交代了,保险起见还是换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最好是换, 就算修好了也很容易返修哦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已经换几个了都是这样型号的屏。 这屏就是出厂就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屏是可以修的,不过成本很高,而且使用不住。建议换屏,因为这款屏是3个模组的,换新屏换6个模组的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知道了,谢谢高超科技

网友:
你最好先确定一下  是不是屏的问题  不要到最后是小问题   先找个屏换上看看

网友:
通病`一般不修,直接换`

网友:
这个屏一般都不修好

网友:
这个屏修不了的。。

网友:
建议换屏,没必要修

网友:
没人修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用想了换吧楼主

网友:
闪屏,我也修过几块屏,都是修不好的。换吧~

网友:
闪屏,一看是WX3 的想都不想。直接先换个屏看看。换到现在不下100个。

网友:
去给压屏能压的好把??

网友:
屏闪也有好多种呢,位置不同故障也不同,不过确定是屏坏了,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去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