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EHG触发电路

楼主(2011-01-14):
维修一片杂牌主板,按开机键不开机,强开跑马。I/O为83627EHG,量67,68均为2.5V。73有3.3,75也有3.3。72脚有2.5V,按开机键72脚有拉低动作,但72脚阻抗无穷,测量发现电源绿线连一三极管,求肥西思路,或给下这部分电路图,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楼主既然确定找到绿线连接三极管,可以再看下72脚是否接控制级,如果是的话再确认下是不是PNP型的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问题就出现在,72脚阻抗无穷,三极管控制及有阻抗啊

网友:
你可以跑一下72出来的线路,应该很简单,看下是不是哪里有断线的

网友:
PS_ON 一般用 3904或者2N7002做开关来控制。

网友:
5楼有图一目了然,连休眠状态的接线也标准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