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更换问题

楼主(2011-01-14):
请问一下,如果电源板没维修价值需要更换时,例如12V 3A的,高压板如果接到更换的电源板上,ON/OFF是接到那里?还有原电源板上到驱动板上的线怎么接?

网友:
是电源板,还是高压一体。关开信号不是接电源吧。你还是都看看贴子。。

网友:
新手,不好意思,是电源一体板

网友:
电源一体板你就换电源一体板吧。也差不了几块钱。

网友:
是什么样的电源板?有5V吗

网友:
你机子的驱动板供电是5V还是12V的?如果是5V的话,接12V是需要转换成5V。ON/OFF
是接在驱动板上面的,是控制灯管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