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88+主板报警11声

楼主(2011-01-14):
一块华擎P4V88+主板,上电后跑到787F时报警11声,到00BB卡住,各级电压正常,换过内存和CPU ,还一样,各位给支个招

谢谢 fxlon 的提醒,找了个PCI显卡装上后开机了,怀疑VGA供电管不良,换后OK了,谢谢各位的提醒。只是不太明白怎么是这种报警声?还望知道的大侠指点!

到这儿开始报警,DD两短声,不仔细听就听不出来是2声,然后跑到857C

然后是短8声,跑到6F8F(太快,没拍下来),接着短一声,到00BB停住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华擎主板很多时候需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显卡过了没了,光说跑878F,那是全部过了进WIN跑的码还是什么?
先刷刷BIOS看,估计外设有问题

网友:
回4楼:
内存过了,插不插显卡都这样,能上电,点不亮

网友:
加PCI显卡试一下 感觉是AGP显卡没认到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供电管不良,换了后OK 了

网友:
显卡供电。。。。记到

网友:
过不了显卡!